计算转移问题!

楼主(2008-07-23):
我这边遇到一个计算问题:首先我在D0-D511里存放了浮点数据,每两个字一个数值,首先我要将这256个浮点数乘以10000,然后转换成长整数放到D1000-D1511里,我现在是每个字乘完10000以后放入一个中间字,然后再通过转换指令放入目标地址,请问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通过几个指令完成这个运算呢?
急等回复!谢谢!

网友A:
做循环,用变址寄存器。
混灌水区的!

楼主:
有没有现成的程序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