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3):
请教各前辈指点,我想用FX1N-40MT控制松下A4伺服做一个水平横移的设备,左、右的减速开关用行程开关,左、右定位有接近开关,请问用PLSY指令可以吗?如用
   LD M10 ,
     DPLSY  D200 D204 Y0
     可以实现吗?当到达减速位时,再发DMOV指令改变D200中的频率值,可以吗?
要停止伺服电机运转是要停止发Y0脉冲还是停止发方向脉冲Y5(我用Y5做方向输出)???
    如哪位前辈有个带注解的范例程序最好了,望发至yuan20021981@yahoo.com.cn
       非常感谢!

网友A:
"  LD M10 ,"
"  DPLSY  D200 D204 Y0"
"   可以实现吗?"
"当到达减速位时,再发DMOV指令改变D200中的频率值,可以吗?"
这个不可,一条指令没有执行完,即使改变其值,也会按原值运行。

用FX1N,为什么不用专门的定位指令。DRVI和DRVA。
混灌水区的!

楼主:
由于水平横移的行程在使用过程中会变,好象用PLSY指令比较合适(我不确定)。
我是想用DMOV指令改变当前频率,用PLSY指令输出Y0频率不是跟着变的吗?请指点。

楼主:
请各前辈指教。小生先行多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于水平横移的行程在使用过程中会变,好象用PLSY指令比较合适(我不确定)。
我是想用DMOV指令改变当前频率,用PLSY指令输出Y0频率不是跟着变的吗?请指点。

这种想法,我以前用DRVI试过一次,不可,指令没有执行完,途中改变值,也会按原值运行。
所以我觉得PLSY肯定也不行。
如果有条件你可以试试。
混灌水区的!

楼主:
用DRVI能满足伺服移动的行程在变动的场合吗?如果用DRVI该怎样写程序?谢谢!

网友A:
"用DRVI能满足伺服移动的行程在变动的场合吗?"

第三次说.............不行!

一条定位指令一启动,没执行完成时,中间改变位置或频率参数,都不起作用。
除非停下来,再次启动。
混灌水区的!

楼主:
再启动的话,伺服电机会不会出现中途停顿的现象?刚接触伺服,懂的不多,还望指教。

楼主:
哪是应该用PLSY还是用DRVI?如果用DRVI该怎样写程序?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启动的话,伺服电机会不会出现中途停顿的现象?刚接触伺服,懂的不多,还望指教。

会的。
混灌水区的!

网友A:
如果途中需要行程变动,那个我也没办法,去想其它的控制方式吧,比如速度。
“用DRVI该怎样写程序?”
去看说明书,那个写的详细。我就不贴出来了。

建议
1 不要空想,去写一段简单的程序,把PLC拿来试一下就看到效果了。
2 说明书上指令定位部分说的很详细,如你上面所提到的加减速,plc有专门的寄存器,认真看完说明书,不懂的在上来问问。
混灌水区的!

网友B(2009-01-16):
如果用plsy指令,近点开关和极限开关应采用中断方式进行编写程序。我目前在学习三菱plc,有不当之处请谅解。我用西门子S7-266这样写过,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C(2011-02-11):
可以实现,只plsy指令保持常ON,中途就可以改变运行速度.

网友D:
顺道也学习了!

网友E:
你先要明白PLSY指令的攻能和应用。
要明的点去设置伺服放大器各参数。
系坛上边下下资料,看PLC使用说明书,伺服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