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主电路

楼主(2008-07-23):
请问在整流后K 和R有什么作用?

网友A:
你可真是个新手啊!

网友B:
整流后R起到减少启动电流,经过一定时间后k动作短接电阻R变频器开始工作。

网友C:
强烈支持2楼!内行

网友D:
顶一下二楼

网友E:
如K接触不良小功率还行,大功率就会报欠压,R过热

网友F:
R是限流延时电阻,起到防止瞬时过流过压损坏变频器。

网友G(2008-09-03):
R是充电电阻,K是继电器或接触器触点,有的变频器还用可控硅控制。

网友H:
预充电电阻和预充电接触器
变频器的主电路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