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FX2N-8AD数值波动问题

楼主(2008-07-23):
我有个8AD的模块 输入的线是屏蔽线 有30米长 在PLC采集的数值一直以一个值上下波动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1 屏蔽线单端接地。
2 长距离最好电流输入。
你用的是什么信号输入,电压、电流、热偶?
混灌水区的!

楼主:
是电位器给的信号 0-10V

网友A:
1 有温漂现象,外界温度变化,电阻值了也就随之变化。这个应该波动不是很明显。
2 周围有强电磁干扰时,电位器的连接电缆线内会产生感应电压,使值发生变化。
3 电位器安装如果距离太远,连接电缆就会产生压降,电阻两端电压也就达不到10V。
距离较远最好不要电压量传输。用电流或开关量,
混灌水区的!

网友A:
如果必需用电位器,就加个电阻信号隔离变送器吧。不过这个可能比较贵。
混灌水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