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传输线怎么做?

楼主(2008-07-23):
用机床上的25针,传PLC程序,老是不成功,后来听人说必须要用PLC专用的接口,20针的,不知道 是不是这样,小弟是新人,

网友A:
楼主你可以到
http://www.ymmfa.com/bbs/thread.php?fid-51.html
这里找找 或是用上面的 搜索功能试试了 谢谢

网友B:
你是三菱的什么型号的PLC啊,我一般用RS232编程线。一边9针,一边25针。

网友C:
要用SC-09电缆一根。一边是9孔的,一边是25针的。一般不自做,因为这根电缆含有一转换器,即RS232转RS422

网友D:
有轉換器去買一條吧

网友E(2008-08-24):
我这里有做传输线图纸,你下载看看有你用的不。

网友F(2010-07-10):
自已做传输线,有条件自己做不是很好吗?我们用的好多传输线都是自己做的,一样的好用。有的很单间,自己用D形接头加点线焊一下子就好了。

网友F:
这里有
http://www.chuandong.com/cdbbs/2008-6/13/0861347B7B6A53.html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