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的PLC和QJ71C24N的通訊问题

楼主(2008-07-23):
第一次用Q系列的PLC,请问各位QJ71C24N通讯模块是不是只要在GPPW里,把插在主机板上的IO设置为lntelli,然后把USB-RSR232 的电缆接在CH1的RSR232 上就可以通讯了,还是需要其他设置?

楼主:
还是不行,不知道那里有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首先一点,谁会想到USB-RS232是3线的呢还是5线的呢?还是先自制一根RS232的线试

网友B:
这是电缆线图
两边的接头不一样.

网友B:
通讯模块不需要设置就可以通讯.

网友C(2009-10-12):
我也是按照接线图重新做了一根电缆,Switch设置应该也没问题,就是通不上,郁闷!

网友D:
不会吧,楼主.若你知通讯的话都应设相应东东的.
你应在通讯设置里选取C24通讯方式,然后据你的通讯口设定相对应格式就行了.没别的.
用过很多次了,肯定没问题.
唯一的不好处是不能有透明功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