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3):
请教同一F930GOT0-BWD触摸屏程序在不同的软件里打开显示不一样,在GTD2中无法正常显示中文。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没碰过,我的文件不会。
可能是语言设置的问题吧,在GTD2的“公共设置——系统环境——语言”这边看一下

网友B:
樓主是不是曾經有安裝其他語言的?

网友C:
你的软件的字体没安装完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碰过,我的文件不会。
可能是语言设置的问题吧,在GTD2的“公共设置——系统环境——语言”这边看一下

试过了,没有用。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没有用。不过还是谢谢。

你之前有安装过别的语言的GTD2吗?你现在使用的软件版本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