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下载到MT506MV程序的年月日时分秒都不动了?

楼主(2008-07-23):
同样的地址,在MT510L可以显示计算时间,但同样的地址在MT506MV的屏就不能计算时间,程序在电脑模仪也是显示计时,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什么叫显示计算 说清楚一点

网友B:
是否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软件是2.7.3版本,程序下载后年(RW 60005)、月(RW 60004)、日(RW 60003)、
时(RW 60002)、分(RW 60001)、秒(RW 60000)都不会跳。真头痛,我用了好几个屏都
是这样的。。

网友B:
我的也是2.7.3的,不会这样。
要不用一下2.7.4的看看,还有人机类型有没有选对?
再不行就要问威纶客服了。

网友C(2008-1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