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西门子 S5 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24):
请教老师西子 S5 PLC CPU完全再启动的操作方法

楼主:
请大家帮忙告诉我啊。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也是西门子S5的,输出灯亮,可控制的电磁阀不动作,是硬件有问题还是其他的原因。先谢谢了。

楼主:
这个问题怎么还没有人帮我啊

楼主:
是不是我表述的不清楚啊,本人刚学习PLC ,请老师们谅解

网友A:
检查下公共线,如果没有问题的话,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输出电压,如果没有电压说明模块有故障

网友B:
测量一下输出点与公共线之间电压,若不 正常则是输出模块有问题正常的话那就是阀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