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怎样编程使用

楼主(2008-07-24):
触摸屏怎样编程使用,有详细的电子书吗

网友A:
下个触摸屏编程手册就行了呀这么简单

网友B:
首先要选择一种触摸屏,还有和它连接的PLC,没东西也行,至少要知道什么型号
然后再下载软件和手册

楼主:
谢谢了,两位大侠。

网友C:
如果楼主是指三菱的话就到这里去看看吧!
http://www.ymmfa.com/bbs/thread.php?fid-25.html

网友D:
编程就要有软件啊,搞到了软件编程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型号了.

网友E:
楼主说的太模糊.你需要编的是那一种屏的程序.站上有几款触摸屏的手册和软件资料.自己找相关内容吧.

楼主:
是不是还要学习画面设计呀

楼主:
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