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问题

楼主(2008-07-24):
我用三菱spd指令编程,测量设备的转速程序如下
ld x000
spd x001 k100 d0
mul k360 d2
x001为接近开关,每一脉冲表示一圈。在10秒内检测到的脉冲数乘以360为每小时的转速。但在实际中d0中没有数值显示,是否是频率太低达不到要球,请教各位高手,问题出在何处。

网友A:
spd指令占3点软元件,你的那个d2是用来计剩余时间的。
你的上面那个“mul k360 d2”指令不完整,不知道是不是改变了d2的值。
建议不要用d2,换成别的。
详细说明看编程手册
混灌水区的!

网友A:
spd x001 k10000 d0 时间是ms单位,K10000才是10S
mul k360 d0 d10 d0是速度d2不是
以上不知对否,你试试。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学习了,非常感谢版主

楼主:
谢谢,我先试一下

楼主:
为什么d0中没有数据显示呢?按照编程手册,在10秒内的脉冲数在d0中应该有显示的,实际的工作中检测不到这个数据。不知为何

网友C:
先计算一下各种高速处理包括PLSY、高速计数等合计频率,合计频率是否<20K。

网友D:
楼主 你应该明白这个是要约分的 不然太大就没有结果了 还有就是注意浮点 哈哈 我就知道这么点了 谢谢

网友E:
LD X000 代表的是什么

网友F:
没怎么看懂。需要学习

网友G:
在使用spd指令时,指定的x不能与高速计数器和中断输入同时使用并且 时间是ms单位,K10000才是10S,你的上面那个“mul k360 d2”指令不完整,应该是“mul k360 d0 d2”d2是任意的编号。

网友H:
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