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70与FX2N的通讯线缆是哪个型号?

楼主(2008-07-24):
我用三菱触摸屏A970 订了一个A9GT-CABO的一个线 但是一头是25针的呢,我想用直接PLC能够和触摸屏自带的那个口通讯,请各位大虾们帮忙选一根 或者自己自造一个也可以 提供接线图也行。谢谢
描述:提供一个软件注册时有用的小软件
灰色按钮克星(加强版).rar
用到直接找我。18506430299

网友A:
触摸屏自带的那个口不能和PLC通讯,只能和PC通讯。
PLC和触摸屏的线是:FX9GT-CAB0

网友A:
触摸屏上还要安装一个A9GT-RS4通讯模块.

楼主:
您回复的信息是的啊 但是那根线是25针的 就是安装上一个R4的通讯卡能链接上吗?
用到直接找我。18506430299

网友A:
A9GT-RS4通讯模块的接口就是25针的.

楼主:
十分感谢
用到直接找我。1850643029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上还要安装一个A9GT-RS4通讯模块.
这个要根据PLC而定。比如Q的用RS2。谢谢。

网友C:
线买成A9GT-CABO,只能用A9GT-RS4通讯模块了呀,
要不再买一根线,用A9GT-RS2通讯模块.

网友C:
况且FX2N和A970模块不只是要换一根线,
还要FX2N-232BD一块, A9GT-RS2通讯模块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