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脉冲上升沿指令

楼主(2008-07-24):
小弟是个 S7的新手 ,感觉 不能完全理解 脉冲上升沿指令 ,感觉这个指令没什么用 ,比如,指令前面只要接通,都是出来1,都可以 使后面的线圈接通,何必要这个脉冲上升沿指令呢

网友A:
我也是新手。我猜测,如果需要测量一个脉冲的宽度(即时间) 那么就需要上升沿和下降沿了。

楼主:
有没有高手指导一下了

网友B:
有好的介绍啊

网友C:
那它是不是跟互锁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