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PLC程序中[RST M5002]可以输出两次吗?

楼主(2008-07-24):
请问在PLC程序中[RST M5002]可以输出两次吗?
例如 LD M1
OUT SET M5002
LD M2
OUT RST M5002
LD M5002
OUT RST M5002
你们说说看M5002复位接通两次 在程序扫描时会不会有什么干扰,请大虾指点
[ 此贴被一天贼忙在2008-07-25 09:03重新编辑 ]

网友A:
對於RST指令,不受雙綫圈問題影響。
而對於您的代碼,恐怕M5002剛被Set,就立馬Rst了。
以上~~~

网友B:
你的M5002应该是一直处在复位状态,最后一断应该不能要

网友C:
表述错误,应该是
LD M1
SET M5002
LD M2
RST M5002
M5002状态刷新只受最后一次RST或SET影响

网友D:
LD M1
OUT SET M5002
LD M2
OR M5002
OUT RST M5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