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有问题求助

楼主(2008-07-24):
大家好!本人刚接触这个人机界面,对里面的切换开关元件属性不是很理解,不知道该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读取地址和输出地址?请不要见笑,我是配合着三菱FX2N系列的PLC

网友A:
读取地址是指用这个变量来显示按钮的开关状态
输出地址是指操作的对象

网友B:
读取地址就是你能看到的,输出地址就是你能摸到的
好像你拿着遥控看电视,一边看着节目内容一边换台

网友C:
二楼的讲的太形象了,谢谢

网友D(2009-01-04):
与大家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