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5):
我下载三菱GX-DEVELOPER 8.5软件安装,可出现错误报警,无法执行命令,不知什么原因,请老师们指导。谢谢!

网友A: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222
你看看这个,站长已经说过了原因

楼主:
可是是在解压安装EnvMEL\SETUP.EXE时出现警告说无法执行啊

网友B:
請檢查文件的路徑是不是太長,直接放到桌面試試!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师,直接解压到C盘下载就可以了,应该是文件的路径太长了。再次谢谢!

楼主:
软件是安装好了,怎样才能让它显示中文呢?请老师们告诉我。谢谢
[ 此贴被zyfzxh在2008-07-25 15:05重新编辑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软件是安装好了,怎样才能让它显示中文呢?请老师们告诉我。谢谢

不知你講的甚麼意思?

网友C:
可以将注册表中关于三菱的都杀掉,在安装

网友D:
唉,我装的时候就是有问题,居然说安装文件EXE是病毒,被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唉,我装的时候就是有问题,居然说安装文件EXE是病毒,被杀了

这中情况的话可能你的电脑中了!

网友E:
我安装时序列号总是不对 网上的三个序列号都复制过还是不对 请教各位打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