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5):
运动控制CPU软件 MT-DEVELOPER / SW6RNC-GSVE安裝后出現沒有找到SSCPDR6.dll 不能啟動,我已經重裝系統了,還是不行。有沒有人知道系統不兼容處理。

网友A:
1) SNETP is not installed. Even if communication with the CPU is not made actually, SNETP must be installed. Refer to section 3.1 "Installation" to install the SW6RN-SNETP (Ver. 00B or later. If communication is made only with the Q172/Q173CPU, install SW6RN-SNETP.
• A list of applications for communication with the CPU is displayed. The following applications cause the phenomenon described to the left. (Applications other than those listed below operate without SNETP.)
GSV[ ][ ]P : Monitor, communication, program editor, install, mechanical system editor, test, backup, servo data setting (for writing to servo amplifier)
SW6RN-DOSCP: Digital oscilloscope
2) SNETP has been installed but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package given on the left. (SW6RN-SNETP (Ver. 00B or later) has been installed.) Refer to "3.7 Updating Instructions and Procedures" and update one set of SW6RNC-GSVE.
3) The PATH specified as the long name has been described in AUTOEXEC.BAT.
*: Long name: Folder name of 9 or more characters
Describe the SNETP PATH before the PATH specified as the long name, and always add "%PATH%" before the part where the long name has been specified. It is not required if it has already been described.
(Example)
• Before change SET PATH="C:\ProgramFiles\ABC;" (*1) SET PATH=%PATH%;C:\PROGRA~1\Sw6Sne~1; (*2)

• After change SET PATH=%PATH%;"C:\PROGRA~1\Sw6Sne~1;"SET PATH=%PATH%;"C:\ProgramFiles\ABC;"
*: Always described the (wiggly line) part.
(*1): Long name PATH
(*2): SNETP PATH

楼主:
謝謝!沒有太懂,安裝后SYSTEM SETTING -GSV22P -MT DEVELOPER 正常開啟,SERVO DATASETTING正常開啟 PROGRAM EDITOR  ,MONITOR,不能使用 出現不能啟動

楼主:
請大家指教,問題在SW6Snetpe,通訊程式

网友A:
SW6RN-SNETP 安装没有?

网友B:
楼主是不是Sw6Servome\DigitalOsiloScope.exe无法运行?
如果是就请将附件中的文件解压后存放到Sw6Servome文件夹中
附件: Sw6Servome_DigitalOsiloScope.rar (50 K) 下载次数:379

网友C:
斑竹太好了...

网友D(2008-12-07):
什么问题

网友E(2009-03-08):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已搞定了.共同交流  QQ 184966872

网友F:
搜索一下SSCPDR6.dll ,然后再把文件拷贝到,安装目录下。

网友G:
主要是你没安装好,或者安装软件损坏了,我碰到过一次,但是重装后就好了

网友H:
我的安装全部OK

网友I(2010-11-12):
没看明白是什么意思i

网友J:
我試過樓主的方法將sscpdr6.dll重新安裝一樣有問題

网友J:
我有這問題怎麼辦?
Run-time error:53
File not found:SSCPDR.DLL

我執行步驟:
1.SWNRNC-GSVE
2.SW6RN-GSVE
3.SW6RN-GSV13P
按下4.INSTALL後出現

Run-time error:53
File not found:SSCPDR.DLL

网友K:
学习中,长见识了。

网友L(2011-06-01):
好,非常好。
2004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2010荣获“丰田终身成就奖”,2011年入选“名人堂”(HALL OF F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