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模块中的M 代码怎么理解

楼主(2008-07-25):
QD75 定位模块中的M 代码怎么理解?

网友A:
手册附录上有!
这些是与定位运行互锁的辅助功能,在更换钻
头、拧紧和松开夹具、升降焊接电极、显示各种
数据等时使用。
当机器代码变成ON 时,可以进入两种模式中的
任意一种:AFTER 或WITH。
当机器代码是ON 时机械不转入下一个定位。M
代码通过PLC 程序变成OFF。
1 至65535 的代码编号均由用户分配使用(1:
夹紧,2:松开等)。50 后的M代码可以写注
释,并且可以使用外围设备监视它们或者显示在
外部显示器上。参考“AFTER 模式”和
“WITH 模式”。
下载积分:+2(buyiwuxi) 热心助人!

楼主:
非常感谢,我在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