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接线问题

楼主(2008-07-25):
本人对伺服是新手,现在采用 QD70P8+MR-J3-40A设备,进行简单的定位控制,脉冲数在触摸屏(F940GOT-LWD-C)上设置,
伺服电机按完成设定脉冲后,再自动返回原点。
不知在QD70P8+MR-J3-40A上那些线必须要连接。

网友A:
既是新手,不如先到三菱下载QD75P定位模块(中文).pdf手册,仔细学一下!接线可参考附录3:MR-H的,与J3接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