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如何解决模拟量信号在数据传输过程中的抗干扰?

楼主(2008-07-25):
各位老大,谁能告诉我如何解决模拟量信号在数据传输过程中的抗干扰?
[ 此贴被zyfzxh在2008-07-25 18:39重新编辑 ]

网友A:
選用屏蔽電纜,盡可能不要靠近強電線路,傳感器線路不要過長!

网友B:
还可以...............取平均值

网友C:
1、2楼的兄弟说得很好,一般就是这样的

网友D:
如果远距离考虑调频,不知好不好

网友E:
版主的说发是对的,但未必可解决问题.如上述做了,还不行的话,可在输入端并0.2微发的电容,效果好些.

网友F:
对于模拟量信号传输过程中的干扰问题,可采用以下方法处理:
1、弱信号和强电电路分离(在电缆布置时尽量分开),采用合格的屏蔽电缆并在信号接收端单点接地;
2、尽量采用4~20mA信号进行传输,可以减少干扰;
3、采用热电偶、热电阻等元件测量温度时,如果受到工频干扰(可用示波器检查),可在+、-极之间并联一个0.3微法左右的电容,不
影响测量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