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检测置后动作?

楼主(2008-07-25):
机械结构如图,用光电开关检测,汽缸推动分类,PLC程序应该怎么编写呢?

网友A:
我看了 楼主的图 就是不知道你的 实际的 机器是什么样的 呵呵 只好试写一下了
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可行 还请大家指正 谢谢 此图中的X2 X3 是检测气缸到位后退回用的 也就是保护多点了 呵呵 这个还要看你的实际情况来改了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想到的 难道这么简单你都不会么 我还在学习中呢

网友B:
顶一下。一楼的简单实用。

楼主:
首先谢谢一楼朋友!
我说一下第一行指令,X000检测到后Y000长汽缸得电,X002检测到后Y000失电回退,汽缸回退一点点距离后,X002就断开了,这时Y000又得电向前推,X002检测到后Y000又失电回退……周而复始……
如果执行分类工件就是检测的工件,这个程序就比较简单,这台机器就是这点麻烦,检测到的工件不是马上分类的工件,它的下面的下面的那个才是分类的工件,所有有一个动作和检测的置后,我就不知道怎么编程了~~

楼主:
其实这个机器还没完全定型,我想用一个汽缸实现动作,电磁阀用三位五通的,就是一个电磁阀两个驱动线圈,大小分类的板是一整块,中间开一个洞掉工件。
当电磁阀的两个线圈都不得电时可以控制汽缸在中间停下来,这样就可以在工件下方的位置设置一个行程开关,方便工件掉下来,在控制某一个线圈使工件向左或向右移动。

网友C:
用M保持,气缸回到位后给M复位

楼主:
uthman
能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C:
工作台料检 X0
料长短检 X1
长气缸出检 X2
长气缸回检 X3
短气缸出检 X4
短气缸回检 X5
长气缸出 Y0
短气缸出 Y1
[ 此贴被uthman在2008-07-25 22:39重新编辑 ]

楼主:
非常不错的程序!
可是还不完全适用这台机器,我的意思是检测的工件不是马上用汽缸分类的,汽缸分类的是上上次检测的工件,就是检测数据要保存两个工作时间才用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