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5):
     今天成功的用论坛中下载的eview解密软件破解了eview  MT510TV4触摸屏的密码,也成功下载了里面的程序,可就是一个文件,扩展名为eob,EB500软件对他无法编辑,所以也不能修改里面的软元件,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什么软件能编辑这么文件吗???
     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吗?你们是怎么修改这个文件的?!!!

网友A:
先要反编译才行,你最好是去http://www.ymmfa.com/bbs/thread.php?fid-46.html看看!同时请指出是那个解密软件,这样好加分!

楼主:
这个软件在哪里找的我也忘了,反正是下载了好几个然后一个一个试的,我把它上传上来。这个软件在我的台式电脑上一运行就重启,还以为是病毒,然后我还是拿到我的笔记本上试了,可以运行,自己把机器码复制后用注册机算号,注册后就可以破解密码了,运行时点“解密”,然后“联机”后如果点“下载”的话还会提示“密码错误”,其实这时密码已经破解了,用EasyManager下载程序时就不用密码了。
附件: eview解密.part1.rar (489 K) 下载次数:559
附件: eview解密.part2.rar (489 K) 下载次数:440
附件: eview解密.part3.rar (489 K) 下载次数:417
附件: eview解密.part4.rar (489 K) 下载次数:404
附件: eview解密.part5.rar (187 K) 下载次数:411
附件: ev5[1].0注册机.rar (4 K) 下载次数:361

网友B:
谢谢搂主,我也需要这软件,楼主那里没有威纶M系列的屏吗?有的话请验证一下能否解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在哪里找的我也忘了,反正是下载了好几个然后一个一个试的,我把它上传上来。这个软件在我的台式电脑上一运行就重启,还以为是病毒,然后我还是拿到我的笔记本上试了,可以运行,自己把机器码复制后用注册机算号,注册后就可以破解密码了,运行时点“解密”,然后“联机”后如果点“下载”的话还会提示“密码错误”,其实这时密码已经破解了,用EasyManager下载程序时就不用密码了。

还真的重启电脑,看来我的系统好换了

楼主:
    我都被“威纶”和“人机”弄糊涂了,我今天解密码的屏就是“威纶”的,我在上面发帖的时候给输入错了,真的很抱歉,在这里更正一下,今天解的是“威纶”MT510TV4触摸屏的密码,真是误打误撞,居然用“人机”的密码破解软件(eview解密)解了“威纶MT510TV4”的密码,3楼的朋友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C:
乱来了, 那可能是不用解就可以了,

楼主:
不用解那我何苦找解密软件呢?试过了需要密码才寻解密软件的啊!

网友D(2008-08-26):
我也是,运行就重启,看来只能换台电脑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