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三菱输入端子的问题,求救大师们

楼主(2008-07-25):
求助一下各位大师门,在三菱PLC FX2型号上有个输入接线端子是RUN,是什么意思???
谢谢各位大师,求救求救!

网友A:
这个是PLC的运行输入点,当这个点与COM接通时,程序开始运行。相当于FX其他系列的PLC上的RUN/STOP开关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这样就可以用外部电路来控制PLC 的运行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谢谢楼上2位高手,太感谢了

网友C:
事实上就是面板里面的RUN开关 和COM端连接后PLC开始扫描程序进入运行状态

网友D:
早期的其他型号的PLC也有类似的现在很少见了

网友E:
如何区分端子RUN 和拨动开关的作用呢?是同事有效的么?

楼主:
我只知道那个FX2 - 128MR运行的时候拨动开关是打到RUN的,应该是可以同时控制吧

网友F(2008-08-30):
端子作用我知道 可是不知道象楼上说的 是不是和拨动开关同时有效?

网友G:
端子RUN是电气控制,面板RUN是机械操作

网友H:
运行 可以单独用

网友I:
类似于拨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