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Designer2 C Ver2.33 触摸屏编程软件打不开那个知到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8-07-25):
我在下载专区下了GT Designer2 C Ver2.33 触摸屏编程软件打不开那个知到是怎么回事啊?
以解决!!!!111
[ 此贴被李嘉源在2008-07-28 20:17重新编辑 ]

网友A:
我下过,没问题呀。楼主要检查自己电脑看看

网友B:
是的,有没有试试别的应用程序是否能开启,还有软件开启时有什么异常现象没有?

网友C:
我用着很正常啊

楼主:
下载只有146M啊

楼主:
RAR解压打不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RAR解压打不开
有啥异常提示没有?

楼主:
!D:gt-desi gner2.rar:GTD\deta1.CARC 失败。文件被破坏
!D:gt-desi gner2.rar:不可预料的压缩文件未端

楼主:
我的10分下载积分啊
下载积分:-5(zyfzxh)
下载积分:-5(zyfzxh) 可以下载并能解压
下载积分:+10(zyfzxh) 返还下载积分重新下载看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10分下载积分啊
我刚刚测试可以下载,并解压成功了,是你自己操作方法不对应直接解压gt-designer2.rar就好了,而你还想将gt-designer2\GTD2\data1.cab解压,所以才会出现你所说的错误信息!

楼主:
还是这个工控网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