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6):
我现在需要设计一台机器,机器要求如下:

机器由27台伺服电机组成,功率在1KW到3KW,
每台电机所带动的物品的线速度必须严格要同步,不然产品断开报废,每一台电机机械传动比是不同的,要求在生产开始低速运转,当产品调试好后要高速运转,最高运转速度在1.5米每秒  即是90米每分钟

能够用Q173CPU+Q02CPU+J2-S组成基本系统吗?运行的速度能够跟得上吗?ABS同步编码器和一般增量编码器有什么区别?如何编程
,在Q173CPU里面如何保证各轴同时加速和同时减速呢?

网友A:
能够用Q173CPU+Q02CPU+J2-S组成基本系统吗?
能,也可考虑用变频器!在电机方面可节省点.
运行的速度要考虑机械部分构造.
ABS同步编码器采用二进制串行通信,响应速度要快些.
编程采用SFC,可参考Q的SFC手册和运动控制器的虚模式手册!
  • 下载积分:+1(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够用Q173CPU+Q02CPU+J2-S组成基本系统吗?
    能,也可考虑用变频器!在电机方面可节省点.
    运行的速度要考虑机械部分构造.
    ABS同步编码器采用二进制串行通信,响应速度要快些.
    编程采用SFC,可参考Q的SFC手册和运动控制器的虚模式手册!

    变频器在同步方面很难跟得上的,特别是在加减速那段时间,所以已经排除.
    机械结构已经解决,只是还欠电气方面的.
    ABS同步编码器如何与PLC连线,如何在PLC上得到数据?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Q的SFC都可以明白,最主要的是运动控制器的编程,还没有接触到软件MT的编程,我看过编程手册,对于Q173CPU能否同时执行32条指令吗?

网友B:
    CT变频器的伺服模式
    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变频器的伺服模式
    应该可以的

    能够在高速情况下速度的稳定性如何?

网友A:
    串行ABS 同步编码器接口模块Q172EX-S1,运动控制器用户手册上有介绍,
    Q173实际上是预先设定好定位或者运行参数,由主CPU发起动指令
    ,同步控制l (SV22)

楼主:
    我看过资料,Q173好像是能够同时处理32条控制指令吗?就是能够同时控制32台伺服同时动作吗?

网友C:
    这种用虚模式可以实现,并且在用软件设定伺县参数的时候,各轴参数要保持一致。

网友D:
    有点难度

网友E:
    没必要用伺服,同步控制器+普通矢量变频器,用张力反馈控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那么多伺服电机, 个人觉得成本太高了, 而且结构方面也不太好.
    可以考虑在机械传动方面, 用一台马达带动多个运动机构,.
    像这种对同步要求较高的场合, 尽量要减少马达的使用数量, 这样才能保持较低的故障率.
    不然的话, 机器老是出故障.

    厂里的机器都是用机械同步的,但是速度上不了去,机械上要有一条长10多米的长轴。

    成本高是高,若是行的话,生产速度是机械同步的2-3倍,很快回本。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没必要用伺服,同步控制器+普通矢量变频器,用张力反馈控制就可以了

    能不能详细一点说说张力反馈控制具体怎么实现?

网友H:
同意9楼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方案是可以实现的,我现在在做一个30多轴的,已经调试好了,很满意。有问题,可以联系我13860694800

真的要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目前要达到这种水平也不难.不过有一点考编程和调试人员的水平.
可以看出你是用同步器进行检测和控制的.
但是通常对于这样多的电机同步控制相对来说是比较麻烦的.你要考虑电压的波动,负载的轻重等.
我建议最好采用变频这种方式来控制.或者采用步进电机.这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虽然采用机械的方式比较好.但成本太高.自己考虑吧.

多个变频又怎样保证同步呢?我的速度可是要求1.5米/秒,在加减速上也要求严格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