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6):
我现在要设计一台机器,要求卷料放卷根据电位器的位置控制速度,当机器停下来时候,当放卷由于惯性而放多了(这时电位器在最大值位置),电机会自动收卷,收回多余的料后停止(这时电位器差不多到最大值),如何调整参数设置呢?我看别的机器只用到本机的正转控制端子,启动控制端子,和0-10V控制端子。

网友A:
用PID麻,现在很多变频器都有这功能,具体参数自己看说明书拉,不难

网友B:
用台达B系列变频,有专用卷取的这种机型的。详细可问台达公司的人。

网友C:
接正负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D:
用辅助继电器切换0-10电压为反电压
然后变频器设置为电压控制方向
若能PID更好了

网友E:
开眼界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ID麻,现在很多变频器都有这功能,具体参数自己看说明书拉,不难

以前有用过PID调节,但是都是以电机的一个方向调节,还请大侠请教如何设置有关参数?

网友F:
PID功能可自动控制电机的方向及收放线速度,象电线设备中挤出机的主动放线架就必须要用到变频器的PID控制,如果不考虑成本可用鹏太公司的PID-36板效果更好;各品牌的变频器PID参数及外部接线都不一样,但原理都相通,我用的是安川G7变频器,个人认为其PID效果还是满可以的,这东西对着说明书搞两下就出来了,没什么东西的

网友F:
电位器要选一圈可360度旋转的那种,阻值通常都是2K

楼主:
引用 网友F:
PID功能可自动控制电机的方向及收放线速度,象电线设备中挤出机的主动放线架就必须要用到变频器的PID控制,如果不考虑成本可用鹏太公司的PID-36板效果更好;各品牌的变频器PID参数及外部接线都不一样,但原理都相通,我用的是安川G7变频器,个人认为其PID效果还是满可以的,这东西对着说明书搞两下就出来了,没什么东西的

回去还是要好好看看手册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位器要选一圈可360度旋转的那种,阻值通常都是2K

我厂里用的是4.5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PID功能可自动控制电机的方向及收放线速度,象电线设备中挤出机的主动放线架就必须要用到变频器的PID控制,如果不考虑成本可用鹏太公司的PID-36板效果更好;各品牌的变频器PID参数及外部接线都不一样,但原理都相通,我用的是安川G7变频器,个人认为其PID效果还是满可以的,这东西对着说明书搞两下就出来了,没什么东西的

请教放卷的PID参数的设置,我用的是三菱E540作为放卷电机,有一个储料架(但是储料不多),利用两个离合器实现单电机双放卷(一准备一工作),我是用面板控制张力(固定张力),用4-20MA作为反馈信号,在904和905都校正过。P 设为35    I    0.8     D  4.5     但是在转换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冲击。

网友G:
没太看明白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教放卷的PID参数的设置,我用的是三菱E540作为放卷电机,有一个储料架(但是储料不多),利用两个离合器实现单电机双放卷(一准备一工作),我是用面板控制张力(固定张力),用4-20MA作为反馈信号,在904和905都校正过。P 设为35    I    0.8     D  4.5     但是在转换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冲击。

我有些不明白,你的“两个离合器实现单电机双放卷(一准备一工作),我是用面板控制张力(固定张力)”是什么意思?是用磁粉离合器去控制张力吗,但你现在应该是主动放线,那么张力应由张力架去控制,你的张力架上的电位器是不是用做反馈,速度指令是一个还是“主、从两个”?
简单的主动放线通常都是由张力架电位器信号做PID反馈,如想控制更好些可加一主速信号,设为目标值,通常以整机的线速来做,另外再加一反馈信号,PID调节就是使实际速度无限接近目标值以及启动/停止时的缓冲。

网友H(2008-08-26):
开眼界了

网友I:
一班变频自身就又这样的功能看说名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