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FX的步进指令是如何输入的。。

楼主(2008-07-26):
各位大侠,FX的步进指令是如何输入的。。

网友A: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3033-keyword-PLC%CB%B3%BF%D8%D6%B8%C1%EE.html
还请楼主到这里看看吧

网友B:
如果是输入步进s20的话,先输入【】,然后输入stl s20。s20前有空格 ,其他依次类推。

楼主:
承蒙各位指教。。万分感激

网友C(2008-08-29):
LD M8002
SET S0
STL S0
LD S0
SET S1
STL S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