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6):
plc与带病毒的电脑连接会中毒吗?我的本本中毒了,然后我又连到plc上读程序了,这样plc会中毒吗?中毒后会有什么反映啊?

网友A:
PLC语言和计算机语言根本不同,所以PLC正常不会中毒

网友B:
以前我的电脑也中毒了,但是我下载PLC程序也没有问题

网友C:
PLC语言和计算机语言根本不同,所以PLC不会中毒

网友D:
计算机跟工控是2个不同的领域,我不相信黑客会那么厉害,把PLC也毒了

网友E:
PLC不会中毒的,放心使用吧,.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F:
没有碰到过PLC中毒。

网友G:
,还没有遇到过PLC中毒现象

网友H:
PLC不会中毒的,目前还没有既能传染电脑,又能感染PLC的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