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6):
AD DA 怎么设置啊,看了半天书,设置好之后,远程AD的RUN等闪烁0.5秒间隔,说是数值设置错误,哪位高手用过远程AD DA的上来救救啊。我选用的是4到20毫安输入输出的,求大侠帮帮忙,看书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A:
比较复杂,是AD还是要DA

网友A:
DA什么模块,几通道,用哪一通道输出?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系列的?能否把程序贴上来?

楼主:
现在都解决了,我用的是远程AD和DA模块。型号是AJ65SBT-64AD和 AJ65SBT-62DA  程序过几天上传好吗 现在PID控制部分还没搞好,只是把设置和测试程序搞好了 证明个通道都能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都解决了,我用的是远程AD和DA模块。型号是AJ65SBT-64AD和 AJ65SBT-62DA  程序过几天上传好吗 现在PID控制部分还没搞好,只是把设置和测试程序搞好了 证明个通道都能用了

哦,问题解决了就好,以后希望把题意尽可能的描述清楚!

网友C(2008-08-30):
希望楼主有空把程序贴上来 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D:
AJ65SBT-64AD和 AJ65SBT-62DA  我没用过,不知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