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色的含义~!

楼主(2008-07-26):
一般四芯的RVV电线里有黄、绿、红、黄绿双色这四根条,分别代表着U 、V 、W、E。而还有一种RVV电线,里面却是红、蓝、青、黄绿双色。这样的线色有什么意义?
下载积分:+1(jake2008y) 鼓励一下!

网友A:
红 蓝 青 黄绿双色。
应该是W U V E
我们单位经常使用:红 黑 白 绿色 (日本设备的接线颜色的分别)
R S T E
对应中国的就是 :黄 绿 红 黄绿双色

楼主:
红 蓝 青 黄绿双色。
应该是W U V E
飘飘所说是哪的标准?是咱们国家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A:
回复理想:
红 蓝 青 黄绿双色。
应该是W U V E
中国的电线线色的标准就是:黄 绿 红 黄绿
U V W E
但是我想是因为就是有那么一些非标准的线缆出现,所以才导致线色的混乱呀。
不知我的看法对不对。

网友C:
学习了,以前没注意过

网友D:
我们公司的设备也是日本的 但是红 白 蓝 绿
红 白 蓝 绿对应
U V W E

楼主:
国产的还有黄、绿、蓝、黑(黑应该是N线了。)
不知其线色的意义~~

网友E:
原来如此!

网友F:
每个国家的标准可能有些差异。

网友G(2008-11-05):
黑色或者棕色都可以代表N(零线)
黄:U
绿:V
红:W
黄绿双色:地线(E)

网友H:
这东西是自己怎么接就怎么用吧 以前我们这就有个电工把黄色接到E
双色接到U 导致PLC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