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D213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7-26):
注意上面D213有很大的值,下面D213是零
[ 此贴被pnssa在2008-07-28 12:53重新编辑 ]

网友A:
我也不太清楚,再等等吧

网友B:
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D213好象没问题吧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C:
是呀D213应该没问题不知楼主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单个的看楼主的D213是吗问题的 这里他用的是32位脉冲加减法 至于其它的 楼主没有说明白也 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谢谢

网友E:
d213为什么是0
我估计是要用dmov k150 d213

网友F:
应该用DMOV K150 D213
MOV是16位传送
DMOV是32位传送,既然程序上面使用了DADD和DSUB肯定是32位数据运算。

网友G:
等待高人吧!

网友H:
什么意思?

网友I:
是单字和双字的问题了,你分开监控单字D213,D214和双字D213,用16进制数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