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请进,FX1S PLC编程问题-----至今没人能解决

楼主(2008-07-26):
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买了一个新的FX1S-20M的PLC,从一个其他设备的FX1S的PLC中拷出一个程序(程序写出的时候有密码的,破解了)输入后,出现新PLC的1DA的模块没有输出,后来我清除PLC的内存后写了一条指令:ld m8000 mov k100 d8114,结果D8114没有输出,电脑监视K100没有传输到D8114中,肯定是程序中有一定的玄机,希望知道答案的朋友告诉我一声

网友A:
PLC还没有运行,把开关拨到RUN位就可以

网友B:
好象不可以用mov指令赋值,应该是参数没设置好

网友C:
D8114好像不能用MOV来写数据吧

网友D:
没办法帮你
~

网友E:
我也期待结果!!

网友F:
这个d8114应该是特殊寄存器
特殊寄存器要用一般要用特殊指令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G(2009-01-04):
,是不是没运行,把开关拨到RUN位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