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485BD通信变频A700的外围接线图

楼主(2008-07-27):
麻烦那位大哥有指教一下小弟485 和A700 变频的485接线图啊??

网友A:
F700的,应该一样,参考参考

楼主:
大哥,我想问变频器里要接终端电阻吗? 因为程序我是按照程序样例里“FX2NPLC与A700变频器RUT通讯 ”的程序来试一下都通不了阿。。。能详细的把485BD的通信模块和A700变频器的连接线发一个上来好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