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10GM问题

楼主(2008-07-27):
我第一次用10GM,现在想用PLC编程序控制10GM 发送脉冲,10GM 里面不另写程序了,直接用FROM/TO指令控制,类似于控制1PG样,这个程序该怎么写?10GM里的“参数”、“特殊寄存器”、“表方法”我搞不明白,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能随便编一个设置“位移、速度、读当前值、加减速时间”的程序示范一下吗?
先谢谢了!
[ 此贴被yangxuejian在2008-07-27 14:16重新编辑 ]

楼主: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啊

楼主:
应该用PLC就可以控制的,但我对说明书上写的例子程序不明白,如下:
ld x0
fnc79 (dto) k0 k100 d50 k1
将D50 的数值写到定位单元#K100作为设定位移,但说明书也没有说#K100就是用来放位移的啊,其他象“速度、当前值”也是这样,我弄不明白

网友A:
有实物可以模拟实验,不必纸上谈兵,买了产品,他们会向你提供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