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SP10-PRO01-V1手编可以给其它型号的PLC编程吗?

楼主(2008-07-27):
如果可以需要什么型号的连接线?谢谢

网友A:
只能给SP系列的PLC编程

楼主:
谢谢了,我以前用松下的,刚学OMRON的,觉得比松下的麻烦的多,不同系列的PLC不但I/O地址不一样,就连指令输入也不一样,头痛啊。
在这里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简单方法可以分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