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GX软件中元件怎么在线更改?

楼主(2008-07-27):
三菱PLC的GX软件中的软元件在线监控时,需要更改变换,请问各位大侠,怎么操作?

网友A:
退出监控模式后更改再上传,你不防试试
yanzhi2008

网友B:
选择监控写入模式,就可以在运行中写入,写入后点变换就可以了。

网友C:
进入写入模式,然后将光标移动到你要修改的地方然后按回车就可以改了,改完了以后要按shift+F4

网友D:
按Shift+F3直接修改 改完按Shift+F4 选择 "是" 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进入监控写入模式 在线更改程序

网友F:
可以进入监控写入模式

网友G:
进入监控写入模式 在线更改程序。完了按F4,再按回车。注意范围不要超过100步,且不能夸越程序段。

网友H:
按f2写模式

网友I:
上传电脑后修改,再写入PLC

网友J:
选择监控写入模式,就可以在运行中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