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P7.0

楼主(2008-07-27):
请问GPP7.0也是FX的编程软件吗.它和GX软件有什么不同,谢谢

网友A:
看來樓主真該好好看看軟件手冊!兩者沒有甚麼不同只是看你使用的版本了

网友B:
当然可以使用,都是三菱的

网友C:
都一样,不过我建议你用英文版本的8。0

网友D:
都一样都是三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