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 输出点的讨论

楼主(2008-07-27):
兄弟最近接受一台设备,用的是fx2n PLC .继电器输出形式。所有的输出点都没有接中间继电器。目前有两个接气缸电磁阀的输出点位已经烧坏了。老师傅告诉我说需要接中间继电器,然后再接电磁阀。但我记得的是直流感性负载应该并联二极管,交流感性负载并联阻容电路啊。。如果是接中间继电器的话,不是同电磁阀线圈一样是电感负载吗,如何起到避免浪涌电流烧坏PLC 触点的作用??请论坛里的高手们指点。。多谢了

网友A:
楼主 你怎么不用下固态继电器呢 加个这个就好了 就不容易烧掉输出点了 除非你的接线是乱接的
不知道楼主试过没有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怎么不用下固态继电器呢 加个这个就好了 就不容易烧掉输出点了 除非你的接线是乱接的
不知道楼主试过没有 谢谢
谢谢您的指导。我会尝试用固态继电器来改善。。可我还是想知道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吗?究竟什么时候应该输出加中继?
期望您的解答。谢谢

网友B:
pLC输出不是2A吗 一般12A以上的接触器要带动的话 都要加继电器

网友C:
我用的只要是控制电磁阀都加中继

网友D:
除了高速脉冲输出,其余输出我全部经过中继或是固态继电器过渡,因为PLC的触点能承受的电流很小,要是不小心烧掉一个输出点,维修费用和时间会比中继等还要长,价格也不便宜。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E(2008-10-10):
能不不能输出是24V的电压,通过控制24V线圈的中间继电器来控制220V的负载!

网友F:
输出点少的时候我们一般是输出直接接DC24V的电磁阀,多的时候就加继电器中继

网友G:
我估计你用的电磁伐的功率超过了一个点所承受的最大限度了吧。我单位也是用FX2N的继电器输出类型有的是直接驱动电磁伐有的是驱动继电器的但从没像你说的那样烧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