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中历史数据记录保存打印

楼主(2008-07-28):
请问用触摸屏软件设计时相关的历史数据能保存多久,怎样设置数据保存时间,及怎样打印?
我使用的是GOT1000系列触摸屏。
还有谁那里有GOT1000系列扩展功能/选项功能手册。
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呢,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
可我在手册中没找到相关内容呀。

网友A:
你是指的生产数据还是历史报警记录?另外你所提到的手册内容是与各种控制器的连接及在线修改或监控之类,与你这个关联不大!
[ 此贴被daizhi在2008-07-29 11:34重新编辑 ]

网友A:
参考GTD2画面设计手册.pdf第7章第二节<数据列表显示>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我指的是生产线监控数据的保存及打印。
还有我正在学习触摸屏使用,各种控制器的连接及在线修改、监控能更好体会人机界面的互动性。所以想仔细学习一下《GOT1000系列扩展功能/选项功能手册》,明确一下触摸屏编程时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