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R-J2-200A的问题

楼主(2008-07-28):
我司一台机械是由三菱MR-J2-200A伺服器和一个伺服马达为动力,前段时间从老厂搬到新厂。伺服器出现故障,启动就报警自停,显示R51。减小扭力同样自停,显示R50。再减小,显示E1。(应该是转距
控制模式。)
现在问题是我找不到这类伺服器(MR-J2-200A)的资料,不知道R51和R50代表什么,还有E1代表什么?
我找到类似的伺服器资料说R50和R51是代表过载,不知道是不是呢?
搬过来没有动过线路啊!怎么会过载呢?
请高手赐教,怎么处理。
谢谢 !!
谢谢!!

楼主:
帮帮我啊!!谢谢各位啊 !!

网友A:
AL。50过载1
AL。51过载2
E1:过载警告
我这有这个资料

网友B:
是不是电机三相线接错了
下载积分:+1(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网友C:
AL 50 AL 51有,但没有R50 R51
下载积分:+2(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