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940触摸屏提示“被保护时不能用此功能 ”

楼主(2008-07-28):
请问f940触摸屏在修改数据后按 “END”后为什么提示“被保护时不能用此功能 ”
图片
[ 此贴被陈卫国在2008-08-04 21:47重新编辑 ]

网友A:
可能是PLC有口令

楼主:
昨天我用触摸屏解密软件读出密码后就像这样了,重新下载触摸屏程序也不行。

楼主:
谢谢daizhi
我昨天测试解密软件设置了plc密码, 现在删除了plc密码后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看你的画面很像是砖机的吧。这类机械他们经常触摸屏里设定一个密码输入窗口来输入密码,以达到操作控制等级的提升,而且密码对应的数据正常存于PLC,建议你研究一下PL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