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磁簧开关

楼主(2008-07-28):
大家有磁簧开关的资料吗,我没有用过,请多多赐教

网友A:
也就是通過磁性來工作的開關!如應用於氣壓缸,油壓缸等

网友B:
气缸上比较多,油缸上应该不适用。

网友C:
气缸油缸上都应用,购买时让厂家配即可。磁性开关就两根线,棕色正,兰色负。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
油缸带磁环,它的缸筒一定是不锈钢,比普通油缸贵很多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也就是通過磁性來工作的開關!如應用於氣壓缸,油壓缸等,谢谢大家的回复,那气缸里的活塞是不是磁性的,我看到的那台设备就是把磁簧开关装在气缸上,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D:
买汽缸时要带磁环的。

网友E:
磁簧开关内部就是一个干簧继电器(玻璃管的)

网友F:
对,就是磁性开关,利用汽缸里面活塞上面的磁环来检测

网友G:
就是磁性开关,利用汽缸里面活塞上面的磁环来检测

楼主:
我遇到的是这个型号,SHAKO AL-11R,这个属于磁簧开关吗,是装在气缸上的

网友H:
用的地方很多,电梯的平层感应开关基本上都是的

网友I:
老电梯平层感应开关用干璜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