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指令求助

楼主(2008-07-28):
各位大虾
MOV D200 K1M1中的K1M1是怎么理解的 谢谢

网友A:
将D200中的数据传送到M1,M2,M3,M4中

楼主:
K1就代表了M1 M2 M3 M4吗 具体什么意思不太懂 麻烦再详细点吧 谢谢斑竹

网友B:
期待详细回答

网友C:
好像这个都是特定的了 这个还是楼主自己看看手册的 好 谢谢

网友D:
看手册:
下载积分:+1(haitun0977) 热心助人!

网友E:
假如d200里是k3,执行完指令后k1m1中的m1和m2变on
下载积分:+1(haitun0977) 热心助人!

网友F:
K1M0是将位组成一个字,字的起始位就是M0,字长与K的关系是4倍,如K2M10,字长:2*4=8,起始位M10,
就是指定M10、M11、M12……M17共8位组成二进制。
下载积分:+1(haitun0977)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