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原点的问题

楼主(2008-07-28):
我要用一台MR-J2S伺服马达来控制一个裁刀,要求送电时如果裁刀不在原点的话就自动回归到原点,原点处用一个近接开关检出,没有PLC用继电器电路控制,编码器的脉冲直接进伺服控制器,因为送电时输送带没有工作,编码器还没有脉冲输出,那怎么实现裁刀回到原点,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这么省!
只有采用速度模式,象控制变频器一样

网友B:
选择位置/速度控制方式 设定LOP信号切换。上电用速度控制方式,运行至原点触发lop切换至位置控制。这个搭继电器回路有点麻烦。
相关参数P0,P42~P48。
混灌水区的!

楼主:
谢谢版主的指点,还请大家多多帮我出主意

网友C:
最直接的用绝对值的编码器。

网友A:
如果是FX1N,FX1S主机,配J2S伺服也可用绝对位置,根据机构需要也可不用回原点!

网友D(2008-10-09):
随便怎么样控制都可以啊

网友E:
有收获,多学习

网友F:
又长见识了,呵呵

网友G:
"随便怎么样控制都可以啊"
回帖要负责任 做人要厚道
我想 你的伺服是直接控制,而还是由PLC控制。采用近点开关回零方式。
那末请你看看相关伺服放大器的手册 设定好相关参数,接好相应输入信号,应该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