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点胶机方案

楼主(2008-07-28):
各位同仁:
由于本人没有接触过点胶机,请懂点胶机的朋友指点迷津,不知能否分享您的方案,有电路图及程序最佳,谢谢!
一笑而过

网友A:
最好用单片机做,用PLC存在扫描时间的问题,用了N片以后,会不确定地出现废品。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不过我不懂单片机,不知您所述的单片机是否为运动控制器之类的。谢谢!
一笑而过

网友A:
说白了,就是一块电路板,加一些集成块,电阻,电容等器件组成的。程序写入集成块进行控制,和PLC是一样的道理,不过单片机的扫描时间比PLC少很多,所以在高速运行控制的时候,会比PLC好用。市面上也有一些专门做好点胶机控制箱卖。

网友B:
单片机对于某一些环境稳定性不好

网友C:
使用定位模块可以走圆弧。双轴的,效果挺好的。

楼主:
我想使用三菱FX系列来作三轴控制,目前还没有确定哪一型号,3U的比较贵,可能会用2N加模块,不知哪位作过相似的工程。希望能学习。
一笑而过

网友D:
可以用台达PM系列的PLC 可以实现圆弧插补的动作。而且可以实现直接CAD转换code语言,,或者用台达的数控系统H4M,因为里面的语言是开放性的。。

网友C(2008-10-25):
我们公司有台点胶机,是用定位软件FXVPS做的.双轴的.可以控制走圆弧的.

楼主:
请问楼上的,能给我参考吗?
一笑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