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40系列触摸屏分级密码如何设置?

楼主(2008-07-29):
三菱F940系列触摸屏分级密码如何设置?
请高手指点一下如何设置三菱F940系列触摸屏的分级密码?我弄了好久都没有弄好。最好在GT2版本做成,上传实例更佳。谢谢!!!

网友A:
http://www.ymmfa.com/js/200806/02-39.html
楼主自己到这里 先看看吧 这个我也没做过 哈哈

楼主:
杨工用的不是F940系列的触摸屏
,是其他系列的,你可以用GT2试一下,杨工的贴图中很多设置在用F940的时候都没有,看了几遍说明书,都没有看出怎么做。不过把画面切换随PLC运行等可是弄好了。继续试试!
我怀疑F940系列根本就没有分级密码设置的功能。

网友B:
仔细看下GOT-F900 图形操作手册.pdf第5章再说

楼主:
先看截图 ,F940在设置分级密码时,要用两个键,一个密码输入键,一个画面切换键。看了GOT-F900操作手册P69页的相关页面,也没有明白。(所传附件中密码1为123456,2为234567),不能用一个键吗?郁闷!

楼主:
问题解决了,F940是不能用一个键做带密码切换的(问过深圳壮盈),只有GT1150和GT55之类可以做到一个键带密码切换。不向F940要一个键输密码,一个键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