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9):
  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买了一个新的FX1S-20M的PLC,从一个其他设备的FX1S的PLC中拷出一个程序(程序写出的时候有密码的,破解了)输入后,出现新PLC的1DA的模块没有输出,后来我清除PLC的内存后写了一条指令:ld m8000   mov k100 d8114,结果D8114没有输出,电脑监视K100没有传输到D8114中,肯定是程序中有一定的玄机,希望知道答案的朋友告诉我一声
如何彻底的清楚内存和程序请指教,程序浮在下面,请高手帮忙!说一下,这个程序是老头子编的,现在年薪50万,但我总是不相信!
附件: 222222222222222.rar (11 K) 下载次数:85

网友A:
你的輸出類型是甚麼?電流還是電壓?
[ 此贴被zyfzxh在2008-07-29 14:08重新编辑 ]

网友B:
DA模塊用的是FX1N-1DA-BD

网友C:
将第一个M8002改为M8000,对D170置位就有反应了!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电压输出!
将第一个M8002改为M8000是什么意思??D170置位又能起到作用请指教

网友D(2010-05-17):
怎么程序里没有看到TO FROM指令呀 程序就有高速脉冲指令呀

网友E:
1.先檢查你的plc版本是不是ver 2.0以上
2.如果是電壓輸出 要把m8114  off
3.你的程式為什麼要計算開機400次,然後關掉一些動作,是惡意程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