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9):
我下载的程序用gx developer 852看不了.不知道怎么能打开.也不知道怎么编程.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首先你要確認是三菱的程序,不然是枉然!

网友B:
你下载的文件后缀名是什么,

网友C:
可能是用FXGP编辑的程序 或者你下载时方式错误

网友D:
如果用FXGP下载的用gx developer 852看时需要在“工程”下选择“读取其他类型程序"下“读取FXGP格式程序”开启!要不就是PLC的电池没有电了。读出的程序不完整,以前遇到过读出的程序有大区域为黄色的不可见!个人观点希望大家指正!

网友E:
我下载的程序很多也看不了,请指点

网友F:
是不是下载成.php文件了?
http://bbs.ymmfa.com/read.php?tid-3782.html

楼主:
没有用讯雷下载.文件是GPPW.GPJ.和GPPW.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