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杨工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8-07-29):
我学习了您上传的触摸屏程序样例,受益匪浅。但就触摸屏监控过程中三菱PLC控制中文打印、变量打印怎样实现,我没搞懂。请您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中文打印就是通过RS指令把中文的ASC码传送给打印机即可
打印机内需要有中文字库

楼主:
杨工,谢谢您白忙中能够帮助我解答问题,请问RS指令怎样将ASC传送给打印机,该怎样设置呢?
我在论坛上下载了一篇《2N中文打印》的程序,看不太明白。
程序说明文字:“使用了FX2N-32MR FX2N-232BD 以及AH32串口超小型打印机
MOV H2613 是驱动打印机中文打印指令
下面几个是中文的ASC码
H0D是换行指令”。
我不明白的是“MOV H2613 是驱动打印机中文打印指令”,怎么是中文打印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