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9):
在用Q02HCPU 插Q62DA模块时.用实用程序包GX configurator-DA设置DA模块.
CH1,CH2的enable/disable都设置为enable.
自动刷新参数设置为:     setting item                                PLC side device
                                           CH1 digital value                        d10
                                           CH2 digital value                        d11
                                           CH1 set value check code       d12
                                           CH2 set value check code       d13
                                           ERROR code                              d14
写入CPU后,本来正常的CPU err指示灯闪烁,PLC诊断显示3301错误.
错误信息如下:
出错号码列表[出错号码3301]

◆相应的CPU    表示基本型QCPU,表示高性能型QCPU,表示过程控制CPU,表示冗余CPU

=====================================================================================

◆出错号码(SD0)    3301
◆出错消息    SP. PARA ERROR
◆公共信息(SD5~15)    文件名称
◆个别信息(SD16~26)    参数号
◆LED状态(RUN)    关闭
◆LED状态(ERROR)    闪烁
◆CPU的运行状态    停止
◆检测时间    当执行END指令时

◆出错内容和原因

智能功能模块的刷新设置超过文件寄存器容量。

◆对策

更换文件寄存器文件为允许全局内刷新的文件寄存器文件。

------------------------------------------------------------------------------------

◆相应的CPU    表示MELSECNET/H远程I/O模块

=====================================================================================

◆出错号码(SD0)    3301
◆出错消息    SP. PARA ERROR
◆公共信息(SD5~15)    文件名称
◆个别信息(SD16~26)    参数号
◆LED状态(RUN)    关闭
◆LED状态(ERROR)    闪烁
◆CPU的运行状态    停止
◆检测时间    电源接通/复位时/STOP→RUN

◆出错内容和原因

智能功能模块的刷新参数设置超出可用范围。

◆对策

检查参数设置。

不知道刷新参数哪儿有问题.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你的模塊站號對嗎?

楼主:
在哪儿设站号啊?

网友A:
再發個手冊,是英文的
附件: sh080054d.rar (766 K) 下载次数:20

网友B:
PLC参数里,IO设置正确吗?

网友A:
在補上一個圖參考一下
  •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楼主:
    设置和3楼的图片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和3楼的图片是一样的。

    能否把你的模塊配置提供出來?安裝的位置不同,站號也會不同!

网友C:
    看看软元件中D的设置是不是太小